小修故障2例

楼主(2012-01-03):
2个都是学员从家带来的
1: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总线全都正常,BIOS已被刷过,最终找到是SPI的BIOS的2脚到南桥之间47Ohm电阻损坏

2:不跑码--CPU到北桥断线3根。补上即可。

细心一点。操作熟练点。这样就可以很快解决大多数故障。

网友:
是SPI的BIOS的2脚到南桥之间47Ohm电阻损坏
?
  数据线开路;了嘛?

网友:
同学都说饼哥的眼力厉害,外观,第一步,铭记在心

网友:
那月饼老师,论坛有一文章说插PCI -E显卡点不亮,插PCI显卡就能点亮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点评):
不是一种插槽,不是一种显卡,

网友:
大师,怎么查到SPI第二脚到南桥的电阻坏的了

网友:
月饼大叔啊。第一个案例那么金典的你就那样说说。浪费案例啊。恳请详细说说、供电时针复位。是大家永远的痛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