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5掉电问题!

楼主(2012-01-03):
接到一台ACER4745的机器!是进不去系统!客户自己说是摔过的机器!换个硬盘能进去了!过一会就掉电了!客户说之前也有过这个情况!把他的硬盘从新插拔了一下!他的也能进去了!但是一会就掉电了!很多时候连滚动条还没到就掉电了!想重装个系统!可是PE刚进去就死机了!把硬盘取下来也掉电!但是进BIOS多长时间都不掉电!单点裸板也掉电!不进BIOS,自动跑到没发现系统那一会就掉电了!各位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开始想过是不是散热问题!后来测了!温度并不太热!而且进BIOS是一直都不掉的!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啊!没有思路了啊!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一个DELL上网本 快进系统就掉电  有时候进去一会就掉了。最后是换个电源好的。我觉得要是不是因为摔引起的问题。先换电源看看 再检查CPU供电或换CPU。

网友:
摔过的,有芯片虚了  查查吧

网友:
每个电压不稳定思路查查看、、、

网友:
看了 也没发现哪个芯片虚了! 不过要是虚的话 为什么进BIOS不掉电呢?

网友:
加焊下些大电感看看。

网友:
遇到过没解决等结果

网友:
大电感都加焊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
还是掉电!没有思路!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真是郁闷了!还是掉电!进BIOS就不掉!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唉!纠结了好几天了!一点思路没有!

网友:
你说会不会是掉点呢

网友:
我感觉是南桥的问题吧,摔过的机子,桥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那个PG信号不稳定,会不会是温控芯片的问题呢,只是有可能吧,说不准

网友:
掉电的问题,,先怀疑温控,,然后就是PWM电源不稳定,漏波电容,,电感虚焊,QFN虚焊,进系统后才掉电的,,XP画面滚动条那个位置的电流是最大的,,看看那个时候哪个电压不稳定,,,用示波器打一下各种PWM电路MOS的G极电压,峰峰值,波形等,,还有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MOS管发热的,,,,然后根据电路图断开强制关机信号!!试试!

网友:
我修过IBM 进系统一会就掉电,后来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用BGA加焊一下 整个主板 就好了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一概而论      不过主要的方向还是温控,CPU供电芯片,滤波电容,电感虚焊!楼主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加上两个CPU滤波电容试试看呢

网友:
东芝有个通病就是花屏,掉电~

网友:
按压南桥看看会不会掉电有可能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
加焊了CPU供电芯片,补焊了电感虚焊,重做了南桥,还是这样!在bios里不掉!不进bios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CPU核心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而且cpu电压很稳定!

网友:
这个纠结的板子还没有解决!没有示波器!不知道电流有没有问题!电压是一直很稳定!没有头绪了!拜托大家给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