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架灯管。各位进来一看 给点意见,坐等回复

楼主(2012-01-03):
显示器已经拆开 发现一起2个灯架 4个灯管 没注意 弄段了A灯架上的个灯管  还有B灯架上 灯架线与灯管接口地方已经烧段了。  主要看了下 灯管好像没法换啊  旧灯管拆卸不下来 一拆就把灯架拆坏了 现在问题是 2个灯架坏了 1灯管坏了 。 不晓得我这么说的仔细不。。。 我在淘宝看了下 好像还没有卖23寸的灯架。。。 有人告诉我怎么办吗。
我也不晓得我说的对不对 。。我这说的灯架是指 灯管两边接头的线连接。 问题是灯管好像是用的时间长了 。。灯管已经不好拆卸了。。。 求人告诉怎么办。

网友:
还有啊  那个所谓的灯架  到底叫什么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灯管架吧/

网友:
只要灯管上的胶圈在,两头先套上自行车的气门芯(一小段)再把电源线拿锡轻轻点上去。然后把小段气门芯罩上,再拿热熔胶找平就欧啦。

网友:
问题被我整坏差不多了。 A灯架上面 一个灯管被我整断了。。 B灯架上面 我到是没整它, 问题B灯架上面有处灯管头头语灯架线接的地方 线已经烧焦了。    不晓得了怎么弄了。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卖525MM灯架和灯管的。。。

网友:
在淘宝上购买几根灯管,带架的,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同感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