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这个问题没有见过的···

楼主(2012-01-03):
   型号是  ep45-ds3l  1.0版的··
故障时··  上客户自己的CPU(e8400)  开机4秒后重起··一直反复下去··
我自己有个420的CPU  可以点亮这个主板···开始以为更新BIOS  就可以了 但是刷了几个版本的 还是这个样子···
期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主板老化,降频能使用,遇到好多了

网友:
ep45-ds3l  1.0只能上65nm的CPU,不支持45nmCPU,而e8400是45nm的CPU.

网友A:
420的CPU属于低功耗版,明显的板子供电不足,上E8400直接在板子上测试下核心电压、VTT电压、PG电压有没有拉低。

网友:
要不就是主板不支持CPU或是CPU坏 了吧

网友:
主板不支持CPU

网友:
原来就是用的这个CPU   客服说 搬家后就点不亮了

网友:
而且 CPU  在其他主板上试过   能用的

网友:
换电源,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的CPU属于低功耗版,明显的板子供电不足,上E8400直接在板子上测试下核心电压、VTT电压、PG电压有没有拉 ...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换个好电源才试试  还不行就把CPU 供电部分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电脑问题真的太多太复杂了,什么情况都有,我现在遇到奇怪问题,先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