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5故障通病总结 一些还解决不了

楼主(2012-01-03):
看不懂的但我是笨蛋 看的懂得请多多指教

1525主板 故障问题报告
以下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1,bios损坏的问题 3v 5v不通过电
2,io损坏 的问题归类
  3v 5v不通过电
  开机内接能显示不亮高压,外接一切正常,
  开机正常  自动开机 按开机键后变成重启电脑

3,有线网卡不识别,M网卡ic损坏 更换
   网卡ic边上的小电容必须要有 缺一不可 否则就会造成不识别网卡 已经出现过好几次这类问题

1,不开机问题
   开机测试:直接短路一下南桥边上的晶振既可开机 不需要晶振也可开机但是不亮屏-需要焊接一个完好的晶振
   3v 5v是否损坏测试方法 直接测试南桥背面-即内存槽边上晶振大电容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 有两种情况 一种电容和晶振短路 一种是io损坏短路
   3v 5v芯片有电但是 5v3v不通过电 不开机  原因主板bios坏 或者io坏

2,  开机有显示不亮高压灯,原因- io损坏 更换io

3, 外接开机正常 内接开机白屏,原因-检查内接保险有没有烧,没有烧毁的话,更换背面控制6角小ic

4,  不充电问题  原因-电源头中间识别针有没有通过,bios里面检查有没有识别出电源,如果正常,更换充电控制ic,

5,开机不显示问题
   1,先检查不接cpu 内存 1.2v 1.8v控制芯片有没有电压
   2,1.2v 1.8v芯片没有电压 有几种可能情况 一种ic本身坏 一种ic边上常管 二极管坏,输入端4456 4406和别的小ic短路-直接测试短路值
   3,1.2v 1.8v芯片电压正常 没有损坏 开机不显示不亮  先不通电测试北桥上面电容阻值是否短路和大小和北桥边上两个大电容阻值大小,短路可判定北桥坏,阻值正常情况下可以通电测试北桥电容电压1.1v 1.8v有没有

没有解决的问题 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1,1525 开关机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电池接上开机关机后 等20秒后就开不了机了 要重新拔插电池才能开机 不清楚什么原因?
2,  开机内接不显示 外接能显示 但是屏抖动的厉害,没有换过北桥,北桥通常等到最后再换 本人比较笨 不清楚什么原因?
3,无待机电压 3v5v没有过 3v5v芯片 io bios都正常 bios3.3v有 io3.3v有 两个晶振ok 就是没有3v5v过来 什么原因?
4,开机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显示能进系统 一切正常,但是图片颜色带条纹,屏和屏线类的都测试ok  什么原因?
5,去掉3v5v芯片后 插电为什么会直接把南桥烧短路了 什么原因?

希望高手能帮忙指导一下 让我们这些学前班的低手们能快点长大:在这里替广大的低手们谢谢 各位大虾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烧南桥应该是取供电芯片后上下MOS管G极失控,导致主供电会直接烧到南桥

网友:
好帖,值得借鉴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哪个品牌的机型,还是什么板号啊?

网友:
写的挺详细的   第五条倒是知道   什么机子貌似待机芯片拿掉都不可以通电的  通电会烧很多的

网友:
这款是dell 1525 965 inter集成显卡机器 今天又遇到一个小题大作的问题  开机不显示 电压正常 测试北桥电压 阻值正常 查r38电阻正常 可以说都正常 把北桥重新做了以下 还是一样 最后无语了 准备放弃 无意中发现 高清视频口那里有点伤痕 d11 d31似乎虚焊 用烙铁加焊  带着郁闷的心情通电 开机一会亮了,惊奇了,特地又把d31 d11去掉 果然开机不显示。摸不着头脑,内外界跟d11 d31扯上什么关系?

网友:
还有一个挺郁闷的开机不显示问题 就是网卡m芯片旁边有个晶振14.xx的 有快主板进系统网卡不识别,找了个好的网卡ic换了上去,结果开机不显示了,最初的思想是网卡那几个脚短路造成的。检查了好久,又重新加焊,确定没有短路了, 通电开机一样不显示,这时候思想是可能网卡ic本身坏的 把南桥或者io给烧了,测试io供电-正常 南桥供电正常,再拆了网卡ic 一样开机不亮,郁闷之极,上了个厕所回来重新看了下拆了网卡ic的板,发现14.xx的晶振似乎吹的时候裂开了,这时候自己还没有想到14.xx会影响到北桥显示,随便找了个14.xx的换上去也不知道好坏,开机看看吧,吓住了,居然好了,
谁能告诉我14.xx的作用是什么? 跟北桥有什么关系?这几天老遇到些不合常理的东西 而且还是每块1525的板都必须在非规则内才正常开机?

网友:
说了似乎更没有说一样,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哪个品牌的机型,还是什么板号啊?

dell 1525 inter 965集成显卡的板 有个100多片要修 花了我1个星期的时间 至今还有好多奇怪的问题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机器我还没有修过  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