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慢与新装电脑不点亮??

楼主(2012-01-03):
实例一:最近一客户的电脑开机显示丢失文件,按R修复。按照要求不管用后。插上U盘开始装系统,进PE系统后,选择电脑上的镜像点击确定后,电脑死机,然后强行关机,重新开机想进去PE,谁知等了七八分钟都进不去,以前最多两三分就进去了。
            然后我清了清内存的金手指,又把硬盘取下来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了试,都是不行,百思不得解。所以请教大虾们,这是什么问题,正常吗?
实例二:今天装了台电脑,都完毕后却不点亮,后来换了根内存,好了,请问,内存出问题可能引起这现象吗?

内存接触不好会造成花屏、 蓝屏、不显示 陈宁嘉,,, 进不了PE 跟硬盘没关系。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首先不要 忙进PE,直接DISGREN ,MBR引导分区丢失了。或者把C盘格掉,最后不然用MHDD扫描下有没坏道

网友:
测一下硬盘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硬盘有坏道,导致机器好慢的,不停地找呀找的

网友A:
那第二个例子呢,那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硬盘挂了/你检测硬盘没有/

网友(点评):
楼主你说这话也不全对,他肯定知道先扫硬盘的,我就遇到过,而且硬盘一点坏道都没得。照样进PE慢的很

网友:
当时插上U盘后原来的C盘就改名字成D盘了,我不知道,所以没敢给客户装系统,于是就把硬盘带回公司了,后来老板给我说了,我才知道,所以只是把系统放在了硬盘里,还没重启,等明天去给客户装上,也不知道会顺利吗,呵呵
刚才楼上的哥们说MBR坏了,我再网上查不是说MBR丢失,就过不去XPlogo吗?可我进PE时过去了啊,还是说MBR丢失了的话,仅仅过不去电脑上的XPlogo,与u盘上的XPlogo没关系?请解释
另外,如果MBR丢失,该如何处理?

网友:
明天去一试就知道了,别忘了把结果带上

网友:
硬盘出错的话进PE会很慢的

网友:
碰过两次这种情况,都是硬盘挂了

网友:
删除硬盘分区 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第二个例子呢,那是什么问题呀?

内存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对的,师傅们说的对,硬盘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会引起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我遇到硬盘不好进PE系统慢的。
内存不良也会导致无显人。

网友:
不用的,这都是我门同行的事情呢,有时间多点学习一下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IBM老机子,内存不过跑R0,刚开始还以为是板子坏了,清理了下内存竟然正常了,我倒。。。。。。。。。。

网友:
谢谢大家伙的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