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2-01-03):
该电源型号为:(CWT  )  PSF250MP-60,主电源不启动。查紫色SB+5V电压正常,绿线PS-ON为+3V,短接绿线与地风扇抖动不转,此电源有两片8脚IC,一个是UC3842,另一个是WT7510。次级滤波大电容都换过了,两只场效应管(FB11N50A)拆下测量正常,次级整流管拆下测量正常,不知是哪里坏了,请高手帮忙,O(∩_∩)O谢谢。

网友:
最大的滤波电容都坏过吗??分压电阻都换了吗?阻值在100-220K之间都可以,风扇抖动一下就停了,应该是电压转换输出电路短路或软击穿吧,软击穿不太好测啊,再就是查PS-ON电路吧可能是启动条件不够吧??,呵呵呵呵,,,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各路输出电压量过没有?要么就是+12V电压过低,要么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