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F360BGA温度参数

楼主(2012-01-03):
求CF360BGA温度参数
公司的BGA为CF360的,我刚刚接手,很多地方不熟悉,想请大家帮我一把,分析一下现在的温度是否正确?

谢谢,因为经常出现ATI桥裂炮和南桥暴炮的现象。

网友(点评):
290 什么芯片都会被干爆!!!你参照机器的光盘里的曲线调节一下吧。

网友:
对这款机子不是很熟悉,但觉得你的上风嘴290有点高哦

网友:
笔记本AMD,ATI等芯片,较薄的芯片,

网友:
上加热温区70    110    165    205    225
下加热温区110  165    215    260    270
我这是CF-280T的曲线,做参考

网友:
我的也有款BGA  我把它的参数都设置成一样的了  可是加温的时候 刚开始还是一样的 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高一个低  中间有10度以上的温差  望高手指点...

网友:
和曲线有十度左右的差嘛?

网友:
底下160度上面240度左右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这是比较破的BGA    然后我们这平时用的时候大概到这个温度了都OK了    只做参考

网友:
底下160度上面240度左右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个温度咱跟我的刚相反喃,我的是下面高,你的是上面高,
你用的什么BGA呀,

网友A:
官方的有铅曲线: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70        165        185        220        225
下加热温区        100        175        195        235        245
时间        40        40        40        40        40

官方的无铅曲线: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165        185        215        235        245
下加热温区        165        195        225        245        260
时间        40        40        40        45        45

我一直用这两条曲线,很好用,风量3.5,发热砖100度左右。
加焊薄的芯片,就把上风口抬高一点,再抬高一点,不化没关系,再跑一遍就是了,主要靠下风口的热量去熔化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有铅曲线:
阶段        1        2        3        4        5
上加热温区        70        165        185        220        225

谢谢。我觉得还是官方发布的要好一些,我想这些温度也是官方经过很多次实践得出的温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92504

网友:
喜欢坏就把温度都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