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主板 开机 45 50 最后cf 换过内存 换过cpu 该怎么办

楼主(2012-01-03):
am2 主板  开机 45 50  最后cf  换过内存 换过cpu   该怎么办    跪求了   告诉下维修思路  bios 也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看一下咯!

网友:
跑CF 刷BIOS 基本上没果.  挡在CPU上的.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只有在学习者 只有等待答案了 自己初学的

网友:
干,cf也不懂???哎是cmos电路问题啊,跳冒有没有3.3v,换晶振试试,,

换晶振
不一定全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故障好像不开机的吧?

那你修过cf的没????

网友:
CF    32.768 晶振  南桥

网友:
晶振两脚的电容.

网友:
先换晶振吧,不行的话再量一下晶振两脚电压和波形看看,暂时就把故障点定在这里

网友(点评):
CF真的是coms电路的故障?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