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的主板 蓝屏 重启

楼主(2012-01-03):
联想主机的板子 L-S671G 蓝屏 或者自动重启
CPU 内存 硬盘 都没问题  电源也换了 做了桥 嘿嘿
就差刷BISO 了 觉得可能性不大 就没刷  各位说个意见 看是哪的时呢 ?
要是正常的话 进系统还能玩会

网友:
装个系统是哈啊

网友A:
   装的是不是原装内存  有可能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点评):
我有两片联想946 原装256的二代 折腾掉了,现在上许多条子不正常,啥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有,想死的心都有了。后来从神州机器上搞了两条256 两个都正常了

网友B:
散热没问题吧、   裸板开机 也是这样嘛

网友C:
个人觉得大大部分是硬件问题,如主板、内存、电源等。

网友:
像这种问题只能回复说是电脑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大大部分是硬件问题,如主板、内存、电源等。

同样的一套东西换板子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没问题吧、   裸板开机 也是这样嘛

散热绝对没问题 裸板怎么裸发呢 要是什么都没有就没办法开机了么

网友D:
换不同接口的硬盘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不是原装内存  有可能是内存不兼容

这个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吧 因为是单位的 就一条 估计他们不会换内存吧  可是换了内存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不同接口的硬盘尝试下.

这个是必须的 不挂硬盘也蓝屏

网友:
顾客换板子了 放着的板子想修修 给个办法吧 呵呵

网友E:
各位大侠给个建议吧 谢谢先 这几天没事干

网友:
这样的板子就不要修了

网友:
是不是座子虚焊啊。不行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哦 试试吧  方正也没事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侠给个建议吧 谢谢先 这几天没事干

给看看蓝屏代码是什么?  0X000多少?

网友:
每次都不一样的  我明天好好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