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掉电

楼主(2012-01-03):
一台联想笔记本裸板插电待机0.00开机待机为0.60到0.69这样会掉电,检测CPU内存电压正常加焊过CPU电压IC问题一样,不放CPU开机马上掉电。。。掉电之后开关电压还是一样没有拉低,在开也是到0.69这样就掉电啦!检测不出什么问题不知道从那里下手,请教高手思路、、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搭理、、、

网友:
你找个cpu打阻卡看下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大不好回答了你改把你修的过程也说下才好帮你

网友:
都测试到5V和3V都正常,都没有修什么、、因为也是新手、、也不敢乱来、、所以到这里来问下如何下手应该修哪里那个部分的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