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正屏 花屏

楼主(2012-01-03):
17寸正屏  来的时候 是上灯管坏了 要给他换 当时也试了 是灯管问题 我就换了  ==换好了 灯管没问题了 但现在是 花屏了 请高手 指点下 在线==

网友:
从插屏线 最好擦下

不好 就是你把屏弄坏了

网友(点评):
屏线擦了 还不行 那屏坏了 还有的修吗?

网友:
用点屏套   点一下 屏   测试一下

网友A:
必须修不上啊  把灯管拔下一个
还是亮下灭 跟客户说 修不上 屏有毛病 OK了;

网友:
我试了 这个是4根的 我2个不插 来时 是闪一下 就黑了 但 现在 是花一下 和他来时 不一样了 所以 怕说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修不上啊  把灯管拔下一个
还是亮下灭 跟客户说 修不上 屏有毛病 OK了;

  来的时候 中间有个小方块带英文字母的  现在 没那个了直接是一花  停1  2秒就黑了 和来时 不一样了 所以 怕说不过去 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友A:
把屏线也拔掉 或者去掉屏保险 白屏比花屏要好把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可不可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线也拔掉 或者去掉屏保险 白屏比花屏要好把

你的办法好的很 我就怕他呢 拿到其他人那里 叫其他人给他修 他们问这个是你上次叫谁修了 这一问 就麻烦了 因为 我是在县上呢 不是在大城市里 我这里地方小 怕他在回头找上门来 唉 郁闷啊

网友A:
那就换个坏保险上去 把他的管换回去

我如果接到这样的屏一般 直接跟客户说屏坏 不会问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坏保险上去 把他的管换回去

我如果接到这样的屏一般 直接跟客户说屏坏 不会问下去了

  你的QQ号 是多少 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你

网友B:
有可能 换灯的时候 把屏搞坏了..

网友C:
不知道具体怎么花屏的  先把屏的接口处理干净试试  要是真的不行就把信号处理芯片加焊一下  屏也不是说坏就坏的   又不是出线或者黑屏白屏 你应该能修好的    不用太着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具体怎么花屏的  先把屏的接口处理干净试试  要是真的不行就把信号处理芯片加焊一下  屏也不是说坏就 ...

  是竖条的花  排线 我擦了 不行 我换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屏的角都碰了下掉玻璃了 所以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换灯的时候 把屏搞坏了..

  嗯 你说对了 屏的脚掉了块小玻璃

网友C:
把屏的玻璃 碰碎了 是真的没有戏 了  下次小心一点吧

网友B:
玻璃破角了是吧..什么型号的屏..看能不能飞线.

网友:
先屏线插拔一下  问题依旧在用 通用套点一下屏就确定了呀  屏坏就恢复问题 还回去呗   稍加忽悠在买一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破角了是吧..什么型号的屏..看能不能飞线.

  唉 没意义 就一个正屏 不修了  累人  下次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屏的玻璃 碰碎了 是真的没有戏 了  下次小心一点吧

   嗯 是修不好了 下次一定注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