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感对地阻值低

楼主(2012-01-03):
如图,1.2V过来的电感PL9,量其对地阻值只有30.想问下高手,这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1.2V的一般正常吧.

网友:
为什么不正常?

网友A:
图片不咋个清楚,除了cpu的电感,其他电路的电感都要远高于60哈……

网友:
人家是装了cpu在测。

网友:
正常就不应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咋个清楚,除了cpu的电感,其他电路的电感都要远高于60哈……

显卡和北桥的供电也不高呀。。。这个高于60是不对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正式维客如何练成的呢?

网友:
小小白来说一句:我们老大说过这个正常

网友:
各有各的说法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的供电阻值更低呢

网友(点评):
是呀,有时只有几欧.

网友:
正常的  你看看CPU供电的也就几欧

网友:
正常的,拿其它板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北桥CPU阻值比较低,其他高一些

网友:
显卡的阻值很低的···

网友:
有的桥供电阻值连10都不到,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是0,先不要过分关注,修别的地方,都弄好了只要不热工作正常就OK。

网友:
先cpu拆下来在测量

网友:
电压低,电流小,所以阻值小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