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现象咋解决

楼主(2012-01-03):
本人水平,看我名字就知道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酒店维护时遇到如下问题

这个酒店里的门铃是集中控制的

用吊顶的喇叭作为扬声器安装在客房内部

每四个门铃由一个服务设备控制

现在每次断电后再来电

5V的供电才通的时候

房间内的扬声器就会响

拆开后发现结构如下

扬声器上面接的普通家用门铃的线路板

电源由服务器供给

控制线接在服务器上

家用的门铃也有这种现象

换电池时会先响一次

然后才能正常使用

在家里面不觉得这有什么

但是在酒店里,每次一停电再来电时

一千多间客房不停的响

有时在半夜里。。。。。。。

现在急求各位高手能设计一个小电路来解决这个通电就响的问题

或者有谁知道有通电后能正常使用不会先响一次的门铃线路板型号

麻烦回帖告诉下。

有什么说的不清楚的,欢迎提问。

急求解决。

先行谢过。

网友:
搞个跟主板上电池一样的电路,行得通不,     有电时不用电池, 没电时电池工作。。。。。。。

网友A:
加个UPS就是啦,反正门铃的电源是集中控制的

网友B:
对啊 在线式ups

网友C:
和我最开始的想法一样,但是那个电池容量太小啦,呵呵,想到用大一点的充电电池来着,但是,没有控制电路会过充,电池很快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UPS就是啦,反正门铃的电源是集中控制的

说起来容易,它的门铃的走线并不是集中在一起的,都是就近取电,然后连接按钮面板和喇叭.想加UPS困难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在线式ups

虽然方案并不可行,还是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这些门铃设计的硬伤。。。与厂家联系,让他们更新相关的厂品设计并与你们更换!
另外,原来安装门铃的 ...

门铃的板只是全套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直接买门铃,是客房服务系统中的一部分,联系提供的服务商说是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最开始的想法一样,但是那个电池容量太小啦,呵呵,想到用大一点的充电电池来着,但是,没有控制电路会过充 ...

不知道楼主说的门铃功率有多大。不过即使工作功率大,但待机功率小的话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功率和平时家用的门铃差不多,可以用一块小容量锂电池+成品锂电充电电路接在门铃和5v之间,再加个肖特基管防返流就可以了。这就等于一个小型的后备式UPS。锂电的目的主要是维持待机电压让电路以为“一直在线”。
单节锂电电压是3.7-4.2v,维持待机电压应该足够。假如门铃电压一定要5v,可以两个锂电串联。拿一个门铃作为试验,不会烧掉的话就直接接上去。但防返流的电路就不能用个简单的肖特基管了。可以参考笔记本电脑的电源输入保护电路。成本不成问题的话或者门铃不能耐受高电压,就加个成品的5V DC-DC模块。
这种方案可以不拆卸门铃,在5v电源线任何部位动手脚都可以。因此假如是几个门铃统一供电,完全可以用大一点的电池达到更长的续航时间。粗略成本每个应该在15元以下。1000多个还是有钱赚的。呵呵。

网友:
这就是门铃设计的缺陷

网友:
直接对门铃系统单独供电就是了。

网友:
这个可能没办法了,当然改电路板是可以的,但1千多个,想想你就晕了

网友:
直接加新的家用无线门铃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