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CD的主板接21.5的屏能用嘛?

楼主(2012-01-03):
19寸LCD的主板接21.5的屏能用嘛?
刚刚试了下在21.5的屏上显示多个画面.不知道是不是要刷下主板上的MCU程序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我这里有全新的G225 外壳 就是屏发过来破了 22.5的屏 全新外壳底座 电源板驱动板一起150

网友A:
程序不对,所以分辨率也不一样,刷一下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所以分辨率也不一样,刷一下试一下吧。

找个什么程序刷,主板原来的是只支持19寸的吧.

网友:
嗯,是的如果你不是工厂人员,很难找到程序,建议你不要折腾了。找个通用驱动板吧,又不贵,自己从网上找程序,或者让上家给刷好程序。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换上 就行了 你原先的驱动板的程序不支持21。5的屏 刷程序不是专用编程器是刷不上的 再说程序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