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260主板检测不到显卡

楼主(2012-01-03):
客户送修一台电脑,主板MS-7260 VER1.0  k9n neo主板,芯片NF550-N-A2,根据客户反映是直接拔电源插头,导致没显示的,换个显卡还是没显示,锁定了是主板问题,量显卡供电12V和3.3V都有。时钟信号A13 0.42V  A14 0.41V ,B17 SDVO_CLCLK 0V和B31 SDVO CLDATA OV,阻值598欧,不知道是不是这组电压没有导致没显示??? 插PCI显卡可以显示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