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大家帮忙下吧。 。换灯管的问题 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2-01-03):
525MM的灯管 。。。。。其实吧 我拆开的时候  灯管都是好的   就一个外头的线(不是接高压板那头的)烧焦段了。。。  但是我拆的时候 拆的是另外个灯架 不小心灯管中间段了。  现在的问题B灯架 那个只段了线的灯管接上 但是线很短  线能自己加上不。。。 还有把线接到灯管上面 我看上面用的是电焊吧, 同样 我需要电焊吗。。   在说A灯架 A灯架上面灯管段了 我把灯管弄下来了。。 2头胶皮都叫我弄开了 买个灯管在装上去 胶皮该 怎么解决。。。    我需要买些什么东西来解决? 电焊工具还有灯管 还有线吗? 胶皮怎么解决。。。  其实想换灯架的  但是根本就没有卖的。

网友:
  可以加上   需要电焊   买套管

网友:
那管叫热缩管。线可以加。我一般用网线接。够粗。

网友:
哪线是专用,耐高压的,不可乱接,橡皮也一样,真要是没有,用热缩管套后再上硅橡胶,另哪灯架有卖的,只是你没找到。。。。。。。。。。

网友:
 我昨天 换了一天的灯管啊。   换的我都快吐血了、  换好了一切正常。结果装完后发现断了。、  就这样 一直换。我汗

网友:
热缩管,灯管接线头。都有卖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热缩管代用那两头的橡皮,然后用隔热胶纸(深茶色那种)固定,线的话从坏屏或者用新灯管的线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