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们能问一下你们对LED液晶显示器的见解吗?

楼主(2012-01-03):
  各位哥们能问一下你们对LED液晶显示器的见解吗?

网友(点评):
显示效果比LCD好,只是一个LED的背光而已,严格上讲不应该叫LED显示器。叫LED背光显示器。

网友:
LED液晶显示器不错,比LCD好

网友:
显示效果比LCD好,只是一个LED的背光而已,严格上讲不应该叫LED显示器。叫LED背光显示器。其内部还是液晶面板。。高压部分。不再是交流800V电压。。而是30多V电压。。

网友:
其它的都是一样的。。,个人见解。。不足之处请指出。。楼下的来。。

网友:
LED不止起背光作用吧,有资料上说由R/G/B三基色灯组成的,要独立的调制电路,也正是因为如此,LED比LCD贵。。。。。。。。

网友:
LED是二极管的,LCD灯管。联想的14.1LED带小尾巴的,用14.1LCD就可以改

网友:
     不是 很清楚    感觉还是LED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