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大家帮忙下吧。 。换灯管的问题 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2-01-03):
23寸的显示器 525MM的灯管  4灯管。。。。。。其实吧 我拆开的时候  灯管都是好的   就一个外头的线(不是接高压板那头的)烧焦段了。。。  但是我拆的时候 拆的是另外个灯架 不小心灯管中间段了。  现在的问题B灯架 那个只段了线的灯管接上 但是线很短  线能自己加上不。。。 还有把线接到灯管上面 我看上面用的是电焊吧, 同样 我需要电焊吗。。   在说A灯架 A灯架上面灯管段了 我把灯管弄下来了。。 2头胶皮都叫我弄开了 买个灯管在装上去 胶皮该 怎么解决。。。    我需要买些什么东西来解决? 电焊工具还有灯管 还有线吗? 胶皮怎么解决。。。  其实想换灯架的  但是根本就没有卖的    给说的详细点 。 块过年了 找别人修成本太高了。 。而且我这边还要坐车  。车费也不少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你应该把显示器卖了。。然后买新的。。新年用年显示器更好。。

网友:
换灯管我认为楼主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店来换,因为有个别显示器的灯管不是那么好换的!

网友:
不带这样的 。。。 卖给谁啊  也就刚用1年   AOC IF23  给专业的人修理  100左右是小事 问题我这车费来回就要200  如果在吃住就更高了。 。。 因为是县城比较落后  所以没有会修的 要修就要去市里面

网友(点评):
我曾经做过冠捷售后,冠捷机器全都是三年质保,但是NEC是5年保(屏3年),威成的机器屏一年保,电路板3年保。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自己拆了的话,售后是按人为处理,拒保的。

网友A:
  一根灯管加上灯管线的成本价几块钱,但是把显示器拆开到把灯管顺利换上能顺利的用上,期间的价格就没办法算了,很简单,问问论坛里换灯管修液晶的高手,他们从第一次换灯管到熟练为止一共搞坏过几个屏就知道了。

  所以楼主还是花120-150(我们本地的价格)找专业的换,要不就做好搞坏一个屏的思想准备。或者我觉得楼上给你的意见也不错,卖掉这个旧屏,换个新的用也不错。

网友(点评):
找我的话100元搞定。

网友A:
这些配件,淘宝上都有,一般灯管看准尺寸多买几根不会错,前提是快递能到你那里。
对了AOC不是质保3年吗?找售后啊。

网友B:
额,看楼主是业余爱好者吧,这个你还是找些视频看看最好,线完全可以用烙铁焊,焊接的地方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你是新手吧?换灯管是细活,不能急的,线可以自己接,但是要用热缩管,要保证绝缘,毕竟灯管的开启电压高达1500V以上。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电焊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换灯管都是用烙铁,焊锡,焊上去的,焊接时要保证接头;圆润,并且牢固。你所说的胶皮是什么?热缩管吗,那个是绝缘用的。最好使用热缩管。具体的换灯管流程我有篇帖子,看看吧,应该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52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配件,淘宝上都有,一般灯管看准尺寸多买几根不会错,前提是快递能到你那里。
对了AOC不是质保3年吗 ...

找售~后是可以   因为电脑当初是组装的  没有发飘,估计也是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看楼主是业余爱好者吧,这个你还是找些视频看看最好,线完全可以用烙铁焊,焊接的地方做好绝缘就行了。 ...

我在想 如果不是太难我就自己搞了算 了。  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这也块过年了 在小县城里面做点买卖 就这几天的生意。。 耽误也不好  再说去市里面 真的成本是太高 去回加上维修 弄不好住一晚上 400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要注意的地方多了,文字也说不清,要看你自己的悟性了,最好看看视频,不行就别勉强,哪怕花点钱 最主要的是别把屏弄坏,一定要小心屏,就是那层薄玻璃板

网友:
那层薄玻璃板是指最下面那个屏吧。 不是有2个吗  最下面是显示器屏幕  随着灯管一起下来的那个叫什么?

网友C:
换灯管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也要点技术 找下视频看下 再决定下不下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也要点技术 找下视频看下 再决定下不下手吧

我都全部拆开了。 。 。该注意了没怎么注意 。现在就是  灯管两头的固定的那东西 叫我弄坏了  不晓得那东西叫什么 。。。。我好去买。

网友D:
这个显示器已经让你毁了。1.我估计你把几张膜的前后顺序没有记住;2.最后肯定把里面弄脏了;3.焊灯管的焊功非一朝一夕可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器已经让你毁了。1.我估计你把几张膜的前后顺序没有记住;2.最后肯定把里面弄脏了;3.焊灯管的焊功 ...

1是 没怎么记得。 2是进了灰尘 3 完全不会  还有个是  灯管2头起固定作用的那个胶的东西 叫我弄烂了 不晓得叫什么 。  反正都拆开了  我想在试试搞上  给点指点啊。

网友:
带保修的显示器 毁在你手里了 冠捷 正品包3年   按序列号保修  没有发飘一样能保修  再说练手也不能拿带保的练啊  给你个灯管 也不能保证换好是吧  再说把屏打开是有风险的 最小的风险就是里面进灰尘  风险大一点的就是你把软排线弄断 屏就判无期了   建议你还是买一个新的吧 这个有时间找个维修店修好了 备用

网友:
看出来你不是搞维修的,是普通用户,小问题被你搞大了,县城换个灯管不可能没人换,只能说明你不清楚,可以上本地贴吧打听下有知道的会告诉你。我就是县城开店的,一年给显示器(包括笔记本)换灯管少说也有200来台。

网友E:
我总感觉 电焊焊不了那灯管 我都是用烙铁 焊接头那里最好套上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总感觉 电焊焊不了那灯管 我都是用烙铁 焊接头那里最好套上热缩管

汗~~~本来就是用烙铁来焊接,电焊来焊?神马概念哦~~相当于用大炮来打蚊子,那杀伤力得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灯管加上灯管线的成本价几块钱,但是把显示器拆开到把灯管顺利换上能顺利的用上,期间的价格就没办法 ...

对!赞成你说你的,换灯管的确是一个技术活,胆大心细来形容,稍微弄不好,整个显示器就废了,建议他去专业维修那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