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M228 怪事,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1-03):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22寸显示器,接到机子时是灯狂闪,无画面。心想多帮都是电容爆了,打开机子一看电源板12V电容果然爆了,换好后。现象还是一样,我就把5V。12V电容都换完了,还是一样,在把主板上的3.3V 1.8V以及其它电容滤波。结果好了。可是用了几个小时后问题又出现了,按键以及晶振电容都已经取了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出问题时  测测 +5V  +12V  电压有没有变化  以区分问题所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你把电源厚膜旁边的47UF 50V启动电容换个,我遇到过这个样的问题,换了就好了!你去试试吧!

网友:
有时候DC-DC不稳定也会闪。比如3117不良

网友:
说得不清楚啊,出现故障后有没有测试电压?不会是换的电容不合格吧?

网友A:
把高压mos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试试高压板和灯管好坏

网友:
长城类似故障遇过两例,一次是5V滤波电容,外表看不出,换了就好。一次是5V转3.3V稳压管不良,说来也奇怪,说是5V但是却只有4V,转换出来的电压是2.5几,换一个1117后,升为正常的3.2,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高压mos管换掉就好了

正解。这情况就是mos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