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风扇

楼主(2012-01-03):
那天收到一个本子,该风扇,怎么改都是温控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看下有没有温控芯片啊这些啊?

网友:
有的机子是地线受控,你是不是按经验红线接供电就想长转啊?什么机子型号一起写上来!

网友:
是什么机器

网友:
直接把红线给断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风扇的电压线接USB 5V,风扇地线接USB的地线,然后又将风扇的温控线悬空不再接在主板上    然后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