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是怎么测I/O的电压的

楼主(2012-01-03):
敢问下,高手们是怎么测I/O等针脚非常密集的芯片的电压的(比如测VCC),那么粗的表笔,一不小心岂不把两个针脚连在一块了?曾经试过接一根针来测,但它那么多针脚又那么密,老是数着数着就数错了,高手们都有什么好办法吗
对了还有测波形怎么测呀

网友:
把表笔焊上钢针那样比较结实,至于IO的脚位 IO脚都十个一个的那样的标记 这样数起来比较好数

网友:
十个一个的那样的标记
是什么意思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我测就是接根针来测,一般主板上每隔5个针角就有一短竖线,每隔10针就会有一较长竖线,注意看下,这样数就不会难了,到于示波器的用法,自己去百度吧,不是一两就可以说清楚了。。。。。。。。。。

网友:
比如IT8712F长排就有38个针脚

网友:
呵呵,确实看到了,应该每一个边上都有,不过有一个侧边上被一排电阻给挡上了,只能费劲地去数了,不过用上放大镜也还凑合着能数得过来
太谢谢了

网友:
看图纸啊   。。。

网友:
表笔焊个绣花针啊、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呀。我学到了

网友:
我也学到了

网友:
表笔是焊根针不错

网友:
牛人,大力支持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也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