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N5M2AA主板跑45 44求助

楼主(2012-01-03):
一块丽台主板型号是N5M2AA主板,故障现象是无显示无报警音,上诊断卡跑45 44不动,CPU有发热,一体桥发现触发开机后温度上升很快,会不会是桥挂了呢,桥上有散热风扇已不转,CPU为3600+

网友:
  测USB   PCI A14  对地阻值 判断桥是不是坏了  无穷大  短路 或者偏低

网友:
此机为单桥板

网友A:
正常的 如果桥挂了也不会跑码的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单桥的建议先做下桥再说

网友B:
代码是直接跑44.45吗,中间有没有跑其它代码,建议先刷BIOS,再做桥

网友:
桥的问题多,做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如果桥挂了也不会跑码的  先刷个BIOS 试试

刚才按吧按吧不知道弄哪了又跑码了但是桥很热,停机一会再开又不跑了这次停在C1那停住了,怀疑桥空焊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是直接跑44.45吗,中间有没有跑其它代码,建议先刷BIOS,再做桥

是的,跑45 44 没有其它代码

网友:
回焊工艺过关的话就直接回焊吧,这样的桥虚焊的非常多,节省时间就直接回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按吧按吧不知道弄哪了又跑码了但是桥很热,停机一会再开又不跑了这次停在C1那停住了,怀疑桥空焊可能 ...

单桥板容易虚焊 你手压下桥看跑码的话就加焊吧

网友:
最新消息,现在电脑不知道怎么的又好了,我已经将机器恢复原状现观察了三天了没什么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用住,请问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能是哪呢

网友:
44 45  20 50明显的桥空焊的代码

网友:
重植,刷BIOS,不行扔之

网友:
风扇不转还不做桥还等什么?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