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和9800GT显卡BGA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2-01-03):
今天修一9600GSO 和9800GT显卡。。测试为UGP芯片短路了。。。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态度。。决定重槙株看看。。但是。。取BGA主芯片的温度要好高啊。。从240  250 260  到280度才取下来,你们都是这个温度取下的吗?还有哪具植株。。好难植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最后的结果是杯具。。植上后。。测VCOER。。对地值还是0,,,我测了数据。。和芯片上面的电容都没对地。。。但供电对地了。。。.。。杯具了!!!

网友:
芯片是没有坏的,96 98的阻值很低的,要是坏了,也是你焊坏得

网友(点评):
我焊坏的?温度高了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gpu拔下后,短路有没有解掉?

网友:
回复5楼。。拔下了就不短路了。

网友(点评):
GPU短路了还重植有什么用???不换掉也是白干一场,杨白劳啊。

网友:
你应该是先取下来就打GPU供电值先,再植上去啊

网友(点评):
取之前肯定要先测试啊。。测试的结果就是0

网友:
拿同样的卡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拔下后,短路有没有解掉?

拔掉后就好了。。不短路了

网友:
本来供电没有短路,焊上去短路了,再焊吧,至少要恢复成原来样子,"仅是vcore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