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wc7190t进入桌面花屏

楼主(2012-01-03):
显示器从开机到欢迎使用前多很正常,但一到欢迎使用整个屏就花掉,然后白屏,没有适合的点屏驱动,到底是驱动板还是屏坏了搞不清楚,请各位同行帮帮行。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脑 的显卡驱动掉 了呀。。。。。      花屏一般都是屏线或者驱动板的事儿,,,,,,     你再看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你的机器显卡的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显卡花屏不会引起白屏  如果只花屏的话显卡的嫌疑就大了 应该是屏本身的故障  建议找个通用板点屏最终把故障点确定下来

网友:
连个型号都不说,只能猜测屏IC可能性比较大,加焊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