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1005打印速度慢

楼主(2012-01-03):
         HPM1005打印机,打印第一张后,里面转好就才出来第二张纸,打印速度很慢,求解。高手赐教

网友:
一般里面转很久都是定影温度不够时才会转很久不出纸,如果搓纸轮动作了,纸一定会出来,你要搞清轮了这么久搓纸轮动作了没有,如果没有,转的是那个部件。如果是定影棍在不停的转,那是定影温度没达到,才会转,转到温度达到了,会停一下,再转,接着搓纸轮动作,接着出纸,这个故障你拆了外壳再试机看看就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