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找不到盘

楼主(2012-01-03):
本人是新手,希捷500G硬盘找不到盘,说是固件坏了。本人想拿一块板号一样的电路板把它换了,这样做会不会找出硬盘资料丢失,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盘是緑盘吧,换了也不经用的。如果你对硬盘不是很在行,建议你还是找会修硬盘的人帮你弄吧。

网友(点评):
希捷没有绿盘蓝盘之分

网友:
这个可以换的,又没动里面的磁盘,只是换了他的电路板而已    没事儿的    我换过好几个的    有的可以换好有的不可以    你可以试一下   不会影响到哩面的资料的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
如果确定是硬盘问题换电路板好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不会影响到里面的数据的

网友:
这事偶曾经干过,没影响的,不会影响到数据的

网友:
你换电路板咯  换电路板OK的话 硬盘内容没变化的

网友:
返修的盘,固件问题,找个图做个COM口线,用指令修出来。

网友:
厂家出的 良品盘 当初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么??

网友:
能修电路的话就不要换板撒

网友:
罗老师讲过的,固件存在盘片上,换板还是一样找不到盘!

网友:
传说中的小电影?

网友A:
有时换了电路板后还要把原来的rom换回去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换了电路板后还要把原来的rom换回去才能识别

原来的rom怎么换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换了电路板后还要把原来的rom换回去才能识别

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说说吗,谢了!

网友:
换电路板没事的

网友:
是一个八脚的储存芯片,用热风焊台吹下,替换坏版的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把电路板拆下来,然后把硬盘和电路板的接触点擦干净试试,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用5年以上的硬盘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把电路板拆下来,然后把硬盘和电路板的接触点擦干净试试,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用5年以上的 ...

才用了20个月海不到。

网友:
我上次好像也换过,也找不到,也有可能是磁针坏了,

网友:
  st   的也分蓝 绿 盘 吗?

网友:
打了4008 878790希捷售后,她说这个盘是固件有问题,可以还盘,或送回工厂升级固件。希捷售后的联系是400 8820828.

网友:
楼主的是"电影"盘。淡定

网友:
没有质料了

网友:
型号一样的放心换 没问题的

网友:
不可能换板子质料能出来。。

网友C:
我以前换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换过都不行。。

固件坏,换板子么用的。

网友:
换板的情况下应该不影响数据的,换板是现在唯一希望

网友:
果断的换个一样的电源板试试,不得行在把2个的存储芯片换了、

网友D:
用了不到20个月在保为什么不返厂

网友:
测电机供电,供电正常的话,可能是电机卡死!

网友:
7200.11 固件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不到20个月在保为什么不返厂

硬盘是08年的,售后建达蓝德说可以返回去,但要收70元,换的不是新盘。

网友C:
现在修硬盘有赚啊,硬盘那么贵……

网友:
只要不是盘体问题,同牌子同型号同芯片换电路版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硬盘有赚啊,硬盘那么贵……

是的,寄回换盘大概100元成本,但换的是旧盘,可以卖个300元。

网友:
这个硬盘是典型的希捷“固件门”的盘,楼主中招了,不过现在很好修的,指令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E:
不需要PC3000的,可以弄个指令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PC3000的,可以弄个指令线就OK

但现在接主机上根本找不到硬盘。

网友:
用com超级终端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SP3补丁

网友(2012-02-11):
绿标盘,应该是厂家的返修盘吧。换板不会影响资料

网友E:
寻道声正常的话,就是典型的固件们了,不需要换板的,直接用COM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寻道声正常的话,就是典型的固件们了,不需要换板的,直接用COM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硬盘扫描一下,有不少红块,所以决定拿去保了,加70元换旧盘。但寄来的盘子,包转齐全,还有封条,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网友F:
不需要数据的话,直接保修是最理想的。

网友:
电路跟资料不是一码事
换吧,心细点

网友:
买的时候就这样,那说明这块盘你买的时候就是返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数据的话,直接保修是最理想的。

我想知道里面的盘子是不是外观上都是新的,想当新的卖了。

网友H:
看楼主的硬盘上面贴了电影
两个字难道楼主是为了要考里面的小电影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固件门现象,刷下固件就好了,用PC3000修复一下,也许可以把数据保存情况下可以修好。

网友:
看来硬盘维修是个技术活呀!高手的回答也有不一样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里面的盘子是不是外观上都是新的,想当新的卖了。

如果,你在柜台卖的话,完全可以当做新的卖,不过,你要给客户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在柜台卖的话,完全可以当做新的卖,不过,你要给客户报修的。

我们只给1年保修了,保修期还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的硬盘上面贴了电影
两个字难道楼主是为了要考里面的小电影

不是,是客户的盘子,里面主要是照片和平时拍的旅游影像。

网友I:
找不到盘也不一一定是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找不到盘也不一一定是板坏了

已经确定是固件问题,花了300元恢复了150G硬盘数据,然后花70元质保一个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