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七彩虹C.N520C V17无复位

楼主(2012-01-03):
板号:七彩虹C.N520C V17
故障现象:插诊断卡无复位、不跑码
上图:
没复位,根据饼哥说的检修流程先看所有供电是否都正常了,然后时钟、然后两个PWROK。(商家自己修过,说没CPU供电)
先根据时序1、测主板供电1.8V,  1.2V正常,我测内存槽旁边一个MOS管有输入没输出,不对劲看了下感觉是桥供电,G极没电压。
(如图中间电容中间那个MOS管),从G极跑线到了358,358没输出,测8脚VCC有电,测正相输入端3脚没电,是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的,上面的电阻有3.3V,把358取了后还是没有电,跑线路看到了一了小的702MOS管,然后又接了一个MOS管,如图手绘
,我把靠近电阻这个管子取了后通电358有输出了,但是合上就没有,看控制信号是往桥里面跑,心想是不是桥虚焊了,加焊了次还是无果。最后反复整,决定把第二个MOS管取了,通电1.25V正常输出,CPU供电也出来了。上设备正常点亮
故障总结:是由于第一个MOS管控制信号没来,使第二个MOS管导通而拉低了358正相输入端的电压,使258没了输出。以后这种电路直接取第二个管子就正常了,也不用去压桥,有可能还导致故障扩大。嘿嘿
新手修板,觉得可以的加点分嘛,缺分啊。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表述不太清楚哦..让人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说的不是十分清楚啊

网友A:
首先你这个图是画的肯定是错的 ,少一个上啦电压  两个mos的公共端少一个上啦电压,。   下面一个mos的g极应该是桥发出某个信号 去开启1.25的开启电压   我很怀疑是enll型号不确定。 有待跑线

网友:
哥们 那俩个MOS 管 得全换了 要不然还会回来的额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修好就才

网友:
358M的确很好理解

网友:
没看明白。。取了那两个管怎么还能有电。。信号过不来。也能用。。。?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图是画的肯定是错的 ,少一个上啦电压  两个mos的公共端少一个上啦电压,。   下面一个mos的g极 ...

他的草图是少画了,但是他的意思是对的!

网友:
没学过主板,看不懂啊

网友:
以后遇到注意一下。。。

网友:
去掉一个mos管的方法并不妥当,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应该是2个mos管中的一个坏掉了,换掉保险些。

网友:
北桥的被mos管拉低l358.造成nb无法发出vtt_fsb给cpu。cpu无法发出vid组合。pwm所以无法提供供电。不知道我说的还对。我也是新手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这个。

网友:
应该把坏管的位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