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不开机(ASUS代工板号为T41S)

楼主(2012-01-03):
故障:待机0.02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08
维修:拆机后裸板,COMS电池也拿掉,通电后电流直接上到0.08。此时测3V5V都没有。长时间按住开关也管不了机。我换过系统供电芯片51020,也查了51020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VREG55VVBST1VBST2都是5VREF无电压,EN无控制电压。(正常时在待机时ENBL就有3.3V电压VBST1VBST28.9VREF7.5V。此机待机时就有3V5V,VREG5_IN在待机时是5V
     我准备先修出3V5V所以就开始查ENBL为什么没有3.3VI/O的工作条件也都基本正常,当按下开关时I/O也有跳变,I/O我也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其实当你通电的瞬间测5V的电压能测到2点几伏的电压后就没了。
     一时间真不知道开始从哪下手了。我就想难道是开关坏了引起的故障就想先把开关取下来看看,正好这个主板的开关是在一个独立的小板上,我就不插这个小板直接通电,没想到电流一路的就跑上去了,在接上屏,嘿还真有显示了。心中一阵高兴,这个小板上就一个开关按键和一个USB口供电的6脚的小场管和一个供电的滤波电容。
     我就先排查开关,把开关拿掉通电故障依旧。不是开关的问题,那就剩USB的供电场管了,测下此管发现它短路了,把它取下来在测仍然短路场管没坏难道是电容短路了。当取下电容后USB口的供电不短了,更换电容后故障排除。这个电容就在小板上开关按键的背面因为这个主板是ASUS代工的原件都没有位号。
     我修这个主板走了一段弯路其实就是USB5V供电短路造成此故障,因为我把COMS电池拿掉的原因,所以通电就0.08,正常应该是待机0.02,当按下开关后电流才到0.08的。其实3V5V应该是有的只不过是我测不到了。我开始一直在修3V5V其实一点都没关系。
      我把维修的心得告诉给大家,希望大家维修时少走弯路。

网友:
USB是5V转出来的,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都遇到,,,

网友:
电流上升到0.08,我还以为CPU呢!  学习了。

网友:
看看各位哥哥技术怎么样

网友:
COMS电池取了后,上电0.08,这个时候应该自动开机了,有短路才没上完电,,楼主都没测下5V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此板的USB 5V不是待机5V直接给的,以前碰到过U口供电短路的可是一般开机电流没有这么小的,怎么也得上到0.5几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