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认网卡,1.2V电压不输出,求助?

楼主(2012-01-03):
宏基本子,进系统打开设备管理器,只能看到1394的网卡驱动,无线和网卡都不能认到,从做了系统还是一样,于是拆机测量发现网卡其中一个供电1.2V就是无输出,1.2V是通过3.3V-LAN-S5转换过来的,通过网卡芯片14脚发出控制信号控制三极管转换,但是网卡14脚无电压,但是上面的18脚有2.5V左右的电压,所以2.5V电压正常了, 所以认为芯片无输出是芯片坏了,就换了一个芯片,还是和上个芯片一样的结果,14脚也没有对地,Q4也正常,开机测量一点电压都没有,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我先声明不是南桥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c56  c59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