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笔记本DIY个内置视频

楼主(2012-01-03):
我用的这个C467A没视频,用外置的非常不方便,所以在淘宝上买了个摄像头。我用U口鼠标线把鼠标剪掉后接在上面插在电脑USB口上能正常使用,我把鼠标线剪了一段从屏后面布线都USB附近,然后把USB VCC\两根信号\GND都接好后,在系统里没任何反应,但是取下来插在USB上就可以用了。我带电把USB电路板拔了下再插上提示不识别设备。把信号对换了还是不行。
取下来用是正常的。我怀疑是不是要用屏蔽线啊。改装过的指导哈。郁闷了。

网友:
看了一下   我愣了会   内置视频?想了半天  原来是想安装摄像头 晕! 还 内置视频

系统内部是什么东西?主板?

网友:
呵呵,字打错了

网友:
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