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0 触发不成功

楼主(2012-01-03):
联想 F41 触发后电源开关指示能亮过大概一分钟左右自动掉电,测主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EC能正常发出ON信号,但没有得到反馈果断换南桥OK!因为此机进水南桥刚好在键盘下面拆开来客户说有时可以正常触但不能显示我接到进有时能开是电源开关的指示可以亮,电流从0.03跳变到0.04然后持续几十秒自动断电。按思路测主供电的条件满足后测EC没有收到南桥发过来的信号直接换换上后电流正常跳变打波跳亮机装好测试几个小时过去都正常修复……

网友(点评):
相当顺利呀...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经常秒杀?

网友(点评):
太利害了..

网友:
基础打得很好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F41A 板进水了 ,现在出现一个怪问题,就是在低温下开不了机,无思路呀

网友:
经常秒杀

网友:
呵呵,简洁得连标点都省略了不少,看来这单活挺痛快。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判断 迅速 果断, LZ高手呀

网友:
呵呵!运气好运气好……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主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EC就是正常发出ON信号了么?怎么测主供电芯片?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