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格式无损转换成FNTS格式

楼主(2012-01-03):
   硬盘ghost硬盘对考后,所有分区格式都成了RAW格式,属性成了0字节,0大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硬盘分区里资料无损的情况下,把格式转换成FNTS格式的

  是所有的盘都无损的情况下!!!

网友:
没见过FNTS的文件格式,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脑维修,只见过NTFS的。

网友:
你先恢复了数据,再说格式转换问题吧,,

网友:
大哥 拜托 你根本就不知道 raw格式到底代表什么你就问这个问题.多了解一些电脑维修方面的基本常识再来问吧

网友:
数据都没有保留好,就想着格式转化,只能把数据彻底弄丢。

网友:
不要异想天开,都有简单的捷径,首先,还是看看数据是否能恢复吧。

网友:
抱歉,昨晚急着弄数据去了,字按错顺序了,不过,时间花了大把,数据恢复没成功,郁闷

网友:
如果,不是对考太多数据,应该是可以恢复很大部分的。

网友:
先把数据保留好吧。     在格

网友:
楼主太大意了,做数据恢复吧能做多少是多少。

网友:
楼主不懂不要乱说,RAW格式 代表很多因错.他给你的意思就是 此格式无效,你想仅仅 通过转换 格式就可以吗 ? 先做数据恢复吧 再吧 数据放在 NTFS 上

网友:
数据恢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