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调电源看主板故障

楼主(2012-01-04):
当按下电源开关,如供电系统正常(3.3V和5V和CPU供电正常输出),电源芯片就会产生出PG(电源好)信号分别送

往南北桥和CPU。当南桥接收到PG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时钟控制信号PCISTOP和CPUSTOP送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

产生出的时钟信号,其中一路PCI时钟送往南桥,当南桥收到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复位信号:PCIREST

(信号复位)和DRVREST(设备复位)去复位主板上的各部分电路,其中一路PCIREST去复位北桥,当北板收到复位信

号后,就会产生出CPUREST去复位CPU,当CPU收到复位信号后(这时CPU供电,时钟复位条件都具备了),标志着这台

机器的硬起动过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进行软起动。

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1:检测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4: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5: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6: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7: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

   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8: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

   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

   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9: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自举程序。

使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机器故障:

1:插上可调电源,可调电源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可调电源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可调电源走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可调电源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用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可调电源有轻微上升: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可调电源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可调电源走到0.8A回落,又掉以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

   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C:可调电源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d:可调电源打到底,电压被拉低(3.3V和5V或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先断电,用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e:可调电源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f:可调电源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g:可调电源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h:可调电源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

IBM 通病总结

一、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是就屏线坏了

二、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三、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四、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 T40的本本也会出现花屏的问题

五、再说一个吧,如果是A22m A21M 经常出现掉电或死机的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两个CPU供电芯片坏了。

六、T21、T20、T22 如果运行一段时间就突然掉电的话,那你应该仔细看一看你的风扇是否与CPU紧紧贴在一起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出厂时都是一个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也许你的本本在经过别人修理过后它就不见了

七、如果你的本本是I-SERVICE或者是390系列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无法开机了,那你首先要看一看开机按钮

    与主板的那条连接线是否完好。量一量是否有开机电压呢?这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八、R32的通病, 首先你的机器在开机不亮时,但是可以加电的情况下,你先取下内存,如果是报警的话,应该是显

   卡的问题,可以做一下BGA如果是不报警的话,那应该是南桥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同样也是做一下BGA的

九、再总结一下各款笔记本的解密码方法吧, 首先是IBM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了吧。就是刷芯片的消息国产

    的如果不是迅驰的话可以用放电试一试,比如台系的WINBOOK,方正、联想等大部分机器都可以这样试一试吧。

十、Sample Text因为是昨天刚修好一台关于T30、R40及IBM双MOUSE的问题吧这也可以就是我认为的双MOUSE的通病吧

    本本的病情如下: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模屏的不好用,问题就出在这里,大家

    可以打开C壳过看到触模屏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的电路,就OK 我已经修过三次这样的

    问题了,都是这里出错的。T30、R40都会犯这个通病的。DELL的可以刷24C02这个芯片的。

十一、下面我想讲一讲关于屏暗的几种问题点:

首先是先测试高压条、背光灯的好坏。

其次是看给高压条供电的屏线是否有主供电.(有的高压条是5V,而有的高压条则是10~15或者更高的主供电来输入的)

如果没有主供电的话可以确定是主板给高压条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大家可以一路查下去.相信问题会解决的.

解决屏暗无非就是这么个思路.很简单.吧!!!!!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本本的问题是多数都会有屏暗的现象嘛.,所以

可以借鉴一下

再补充一句,关于R40屏暗的问题它的问题会出现在休眠键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是否是它在作怪这也是R40的通病

PS:希望能多发自己的心得体会.以上内容重复 | ______几种IBM笔记本开不了机处理方法:

1.断开电源适配器,取出电池

2.按下FN和电源键大约一分钟

3.松开两个按钮6秒后,再按电源开关不放

4.在不放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插入电源适配器

5.OK 这时本本已经开机了。

这种情况大部是主板电池失效所置。所以最好还是要更换主板电池才能根治

为什么这么精辟的分析都没有加精华或者加分?? 难道这个不是原创?

网友:
分析得很精辟,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开机顺序、故障解决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