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775针CPU 双核)诊断卡跑码32 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2012-01-04):
台机主板(775针CPU 双核)诊断卡跑码32 是什么故障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276-1-1.html

网友(点评):
要结合跑32以前,跑的是什么码,才能大致判断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换换内存,不行就是板子了,你最好把代码的流程说一下

网友:
说仔细点,有独立显卡没

网友:
换换内存

网友:
显卡那边的问题吧,如果内存有问题,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把前面跑的码说下才我们才好知道是何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