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后的装系统问题。郁闷了!

楼主(2012-01-04):
联想g470笔记本,清灰后,重新安装系统。装好了以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无法进入系统,光标在屏幕左上角闪烁。重新启动进入pe系统后所有分区删除,重新分区,格式化。再次安装win7系统。进入桌面后,安装好驱动精灵,然后重启,还是自检完毕后光标闪烁。
    最后用xp安装版的光盘重新分区后,换wen7的安装盘,装好系统后,一切正常了。请高手解释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只支持硬装的呗  不支持GHOST的呗   lenovo的机器很多这样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也遇到过,没搞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真没遇到过   还有这么个问题   没清灰之前是好的?。。清完灰后装系统?,。。。。,

网友:
硬盘的引导有问题了吧,,
从新安装系统后,指的是ghost,只后,进入系统是从光盘里的选项选择的吧,
以前遇到过,安装后系统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