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的本本

楼主(2012-01-04):
前两天接到一台海尔T68G的本本,客户拿来说用着用着就关机了,就再也没有开起过。我就一拿来直接接万用电源一试电流只有0.01,按开关没反应,就直接拆开,一拆开看到电源插头过来的两个mos管腐蚀了,用酒精洗干净,看其他地方还有水一样的东西,就吹干来,接电源电流有0.03了,这个应该正常了,可是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拔掉COMS电池直接开机正常,开关也能关机,就是开关不能触发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各电压又都正常,有哪位朋友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LID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有坏吗?开关到IO是否断线

网友:
开关没坏,都能关机呢,线我就不知道有每一断了,二楼的说的是不是电源芯片的LID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