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怎么进系统时经常死机,一般到滚动条那就死机了

楼主(2012-01-04):
hp cq40怎么进系统时经常死机,一般到滚动条那就死机了

网友:
做个系统 做个清洁试试吧

网友:
硬盘是否损坏。

网友:
CQ40比较难搞,先刷BIOS,如果是AMD的,就先换CPU。。。。我一般遇到AMD的CQ40闪灯或者触发不开机故障,都是先内存,后换CPU,再BIOS,然后北桥,再者CPU座子,还会显卡,最后换板。。。。。。。。。。。。。。。HP的闪灯不要相信官方解释,会把你带进沟里去的。。。。当然这一切要建立在电压都上全的前提下

网友:
对了,CQ40屏线还容易出问题。。刷完BIOS,测屏线通断。

网友:
建议清灰重做系统       或者看看把外挂设备禁用一下

网友:
换装WIN7估计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先软先硬,先内存,硬盘,后CPU,不行加焊下桥!!

网友:
建议先进PE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吧

amd cpu容易坏,有时CPU跟主板一起坏,最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