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奇特的花屏故障求助中。。。。。。。。。

楼主(2012-01-04):
HP6535B  AMD芯片组,集显,接修故障如图,花屏,横着的乱跳,虽然这机器是LG屏但是闪屏不是这样闪的,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于是加焊北桥,无果,反而点不亮了,电流在0.9-1.1之间跳变,无奈。。。只好定了个北桥,换上去故障如初!CPU和内存换了还是一样,拆开屏换了个三星屏还是这样的花且闪动,下面不知该怎么修了

网友:
  外显呢 ,试一下吧,  屏线有可能哦

网友:
看看屏线是好的不。

网友(点评):
苍老师好

网友(点评):
苍老师最近有空噻~

网友:
外接无显 切换本机可以黑屏 外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
那应该还是显卡的工作不正常    信号没有   建议按电路图查

网友:
找电路图查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屏就是线了,屏坏的多

网友:
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量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 极性电容重点关注

网友:
    就差屏先没换...不量下通完没

网友:
谢谢关注,今天定屏线回来试试  结果明天公布

网友:
你把屏线动一动看是不是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花的这么离谱啊,换了屛线测试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显示情况。

网友:
楼主 就差换屏线了    如果屏线换了还这样  可以换班了    修好了  说下  谢谢

网友:
集显的吗,是不是芯片本身挂啦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显卡 或相关电路

网友:
一样的机器,,
开机电流到1.7多,不亮,,

网友:
屏线应该没有问题吧 测量过都是通的了吗? 难道LZ不知道检测下LVDS的阻止吗? 显卡工作的条件吗?
这样的现象 显存都有可能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

网友:
我都估计他那个是边上的北桥边上的显存问题.

网友:
换块屏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网友:
屏线已经换过,涛声依旧。

网友:
像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最好还是先换个屏试试 在考虑下屏线

网友:
屏线、屏、内存、北桥(集显)、CPU(AMD)均已换过 涛声依旧

网友:
查下屏的电路

网友:
打一下LVDS阻值吧,看是不是一样的阻值

网友:
我看还是上屏的信号有问题你还是看看图纸信号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你把北桥供电的电解电容换了试一下,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有一台方正机器也是这样闪的,重插下屏线好了,偶而还是闪,用手捏下屏的下部分就好
建议考虑换屏线试下吧

网友:
应该再查查屏线

网友:
楼主修到这个地步了,该换的都换了,还没有进展,真另人头疼。主板上有显存芯片没?显存坏的也没见过这么花的, 桥既然换了,查查桥周边试试吧。

网友:
用屏试下呀。搞维修的手里应该有带线或者炸屏能看到点图像的屏吧。直接就干桥了。服!

网友:
量量接口什么的 等待问题结果

网友:
这机虽是集显,但有一个显存

网友:
应该是屏线!你先动下屏线看看显示有没变!

网友:
集显好像也有颗显存在旁边吧,个人觉得还是北桥

网友:
我觉得是屏问题,上次我有遇到过一次!

网友:
打一下屏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大多应该还是显卡。。。或者和他有关。。。。。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再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屏线和桥。上次有一个也是这样花的,屏线换一就ok

网友:
像AMD的机子,查一下CPU方面的问题看看

网友:
216-0674026我从来都是直接换新的 一个70块也不贵的

网友:
你是不是换了北桥后就这样的,我前几天也有一台这样的,换了北桥后也是这样的花屏,再换北桥还是一样的。后面重植了显存就好了,你看看是不是显存有问题了,做北桥的时候这个显存很容易出问题的。。。你这个也应该是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屏,不行的话,  量一下数据线,

网友:
外接  换屏代换   再看一下屏线借口。。

网友:
这个很明显啊,LG的屏,08年的,就有这毛病。但你又说换过屏也一样闪,现在如果换了屏线也一样闪的话就着重查显卡部分了。。。

网友:
显卡又换了一个全新的 还是花  显卡供电1.1V

网友:
打GPU的主旨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