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新年妖孽故障

楼主(2012-01-04):
一台海尔ht-20306bw显示器用在梅捷g41主板集显上就会出现显示器无信号输出的问题并且反复重启 用在其他的机器上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
是主机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真有意思,主机有问题当然导致显示器无信号输出。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海尔的机器。求解。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要是弄这一行的基本上都会遇到过,我遇到很多了
我也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不要太纠结
听别人说是兼容性的问题
也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
有可能与信号输出模式有关(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手动换一下

网友:
刷新率太高了吧

网友:
只听过去梅捷主板不兼容有的内存   显示器也不兼容。

网友:
内存不兼容也能导致不断重启。

网友:
你有没有  用这个主机上其他的  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要是弄这一行的基本上都会遇到过,我遇到很多了
我也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不要太纠结
听别人 ...

这个客户要求解决问题啊 总不能说兼容性问题大发了

网友B:
液晶的刷新也不高啊分辨率是1024*768

网友:
换根vga线呢?

网友:
重新刷下bios……

网友:
刷新率调为60hz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晶的刷新也不高啊分辨率是1024*768

你那是 分辨率  刷信是HZ  比如60赫兹

网友:
1600*900@60也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 分辨率  刷信是HZ  比如60赫兹

我知道刷新是hz液晶的刷新大都是60不会有很高的啊况且是个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又能亮

网友:
把H V同步信号断开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

网友D:
以前在AOC的显示器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是咨询冠捷的工程师说有个什么信号的频率不对……有的显示器这个信号的频率比较窄,就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注:不是刷新率。
那时候还在给人家打工,啥都不懂,时间好久都忘记了,全当个思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AOC的显示器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是咨询冠捷的工程师说有个什么信号的频率不对……有的显示器这个信 ...

这个是HV信号的频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HV信号的频率吗

如果把显示器接到其它正常的主板测试结果一样,那么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反之,则为主板问题。

按理说这种现象解释不通,显示器跟主板显卡通讯时,有要靠VGA线的SDA、SCL这两根线,
应急维修时,可断开这两个线。
或换成普通的不带总线的VGA线。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冠捷的19寸液晶和富士康的主板,就是不兼容,只要两样分开是OK的,和在一起就是不显示。后来只能换驱动板给客户解决了再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显示器接到其它正常的主板测试结果一样,那么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反之,则为主板问题。

客户家的电脑是梅捷g41用的集成显卡表现的故障就是早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这台海尔显示器反复出现显示器的开机画面并反复提示无信号输入。但是电脑可以进系统换其他显示器则能正常显示。这台海尔的用一段时间在放到客户家的那个电脑上也能正常显示。这个显示器拿到我们公司是检测几天没出现在客户家的现象。有一天刚好有个客户配机 也是梅捷g41的主板用的也是集显。结果就出现了在无信号输入提示这个故障现象。但是用一段时间后也会能正常显示。后来用其他机器试机有台清华同方的台机机也是集显出现过同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加块独显吧,集显和显示器不兼容,这种问题遇到太多了

网友:
把主板集显行场信号所接的门电路换一下试试,看一下所接的限流电阻有否变质。

网友:
真妖孽... 漏电了吧

网友:
因为两个厂商用了不同规范.

网友:
加快显卡可以显示吗

网友F:
应该是他的主板问题,或者集成显卡不稳定

网友(点评):
啥都别想了,升级主板/显卡BIOS,或者显示器固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当然换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的刷新也不高啊分辨率是1024*768

分得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他的主板问题,或者集成显卡不稳定

机器肯定没问题 我都换过3个机器啦而且有一个是新机

网友:
检查下显示器接地情况。

建议楼主还是别推销3线产品。钱也赚的多不了多少,售后问题却多的让人闹心。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的,要说厂家规范不同吧,应该也不会,我以前碰到的是冠捷和富士康的主板不兼容(但是客户拿来修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问题吧,讨厌品牌机

网友:
学习中,真不见过这种问题,头一次听说.

网友:
门电路问题。这种故障碰到过一次。

网友:
看看刷新率多少降低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