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Z检测不到核心

楼主(2012-01-04):
GPU-Z检测不到显卡核心。也就是GPU-Z打开之后报警错误说找不到核心结构。这个是不是说明GPU核心坏了

网友:
GPU坏了你还能亮机进系统?  你的显卡真厉害

网友:
显卡花屏的很厉害。能进系统。但是GPU为啥检测不到核心呢。我还有1块花屏的显卡能进系统能检测到核心。这个是什么问题。你的意思就是能进系统就和GPU没关系。花屏和GPU没关系吗?

网友:
找个BIOS刷进

网友:
下载一个最新版本

网友:
软件问题把,重启下

网友:
GPU-Z必须要装了驱动才能准确定位核心。如果你那个不能识别。应该是没有装驱动吧。如果你显卡是花的 我想也打不起驱动吧。建议先把显卡修好在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