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BM T61 待机大电流

楼主(2012-01-04):
  早上上班 开自己的机器发现不开机  接电流表一看  待机电流0.26
  拆开主板 检测   所有供电正常 机器可以触发
手摸发现电池接口那个位子微热   测试发现电池接口保险对地短路 拆掉保险直接烧鸡大法
PCB 内部短路  心里拔凉  自己的机器啊
拿着手术刀挖啊挖 挖到PCB 第三层  依旧短路
点位图  得知那一块只有电池供电和一个USB 信号
拿起剪刀 剪掉
待机0.03   触发后正常跑码   屏亮了 !!

网友(点评):
厉害!把板子就这样剪掉了

网友:
哈哈~~这位是楼主的马甲还是楼主一个店的?

网友:
晕,楼主这也太强悍了一点,不过很干脆啊,直接剪掉,牛

够果断的啊,要是我,就算查出来也也不会轻易动手干掉一块啊!

网友A:
呵呵 自己的机子可以自己下决定 客户的话不一定乐意  不过PC层短路这个基本上就换板子 对了 楼主你有点位图的话 直接把线断开 不就可以保持美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自己的机子可以自己下决定 客户的话不一定乐意  不过PC层短路这个基本上就换板子 对了 楼主你有点位图 ...

主供电  PCB里面的线路面积很大的!!

    这种机器客户肯定选择修
毕竟换板子成本高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吧..是怎么搞到的PCB内层短路呢

网友B:
果然用的手术刀啊
手起刀落
楼主好刀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用的手术刀啊
手起刀落
楼主好刀法

手术刀用在电脑上面赚不到钱啊!!
用在人身上不知道要顶多少台电脑!!!

网友:
是呀是呀,那玩意用人身上就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估计叫我还没这个魄力额

网友:
太牛了 那个地方没有别的线路吗

网友:
楼主佩服,挥刀自宫

兄弟,咋能这样说呢!!!这是楼主在分享经验呀

网友:
把USB弄掉了,以后怎么用呀?

网友:
幸亏是电池那一段,要是别的地方总不能都剪掉吧!以后不能使用电池了,有点小遗憾

网友:
没办法 悲剧啊 !!  自己的机器这样坏!!

网友:
现在机器还在报错,,USB被剪掉的后果,,这个帖子要顶起来啊,这是个精华贴啊

网友:
PCB出了问题。 除了这个方法估计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着都可以啊,还真没想过!

网友:
挥刀自宫,好魄力啊.无语了,水一下吧.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有楼主这样的功力啊。牛啊。这样都敢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以后不用电池了吗

网友:
楼主太牛了,出手就是狠,一招命中要害

网友:
这样都可以,佩服

网友:
前两天同事也是接到一个dc头进去短路的机器,得知是pcb短路之后用钳子把那块剪掉后飞线到后面主板上搞定。。。。。这好比是为了保命截肢啊。。。

网友:
哈哈,,,那客户怎么交代?

网友:
lz 太牛了,学习的

网友C:
没办法充电了,剪刀不是一般的牛啊,PCB不容易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充电了,剪刀不是一般的牛啊,PCB不容易剪呀

好剪啊   剪了以后要用刀子刮一下  不然还是短路的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怎样判断PCB短路的。是PCB那一片都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怎样判断PCB短路的。是PCB那一片都发烫吗?

就PCB 那一块发烫  充电保险对地

网友:
嘿。和我一样厉害。

网友:
lz太强悍了。。。

网友:
很果断,手起,刀落。不过以后就不能用电池咯。

网友:
这个太猛了,不过一般内部短路除了换板也没别的方好法了

网友:
牛啊!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不过也学会了很实用的一招.

另外知道 PCB短路那一片会发烫的!

网友:
为什么不断开这段短路的线,再另外飞一条呢!这样不是还能充电吗!

网友:
太牛了,还有这样修机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 大家顶啊?

网友:
挥刀自宫葵花宝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一点,楼主都说了是自己的机子了
喔```呵呵``没看到`

网友:
楼主手术刀拿得比烙铁熟练多了,是我肯定能挖得穿底。你说这手术刀要是用在有钱人身上,那该多爽啊。他们疼得龇牙咧嘴还得给你钱。

网友:
挥刀自宫,好魄力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055-1-1.html

网友:
这下成太监了

网友:
还会有第二个这样的故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