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时钟晶振有电压无波

楼主(2012-01-04):
宏基主板08242-1m。cpu供电有了。量时钟晶体2.5伏,3.0伏。用示波器量无波。晶振换了。电容换了。还是无波。时钟芯片供电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有电压就正常撒    是不是示波器坏了哟  不是 就是桥了

网友:
我这好几个料板上的25M都无波

网友:
先测220V50Hz交流电,示波器正常;再测2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