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1-04):
开始故障锁定的cpu 底座  cpu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这款是集成显卡 南北桥也是集成的     按照这三个疑点排除,  最后是桥芯片的问题!!加焊ok

网友:
额 楼主 说的不是很明了 上个图 说的详细点

网友:
这个本子的通病,三桥一体的一样脱焊

网友:
通病了,V3000  intel的显卡坏,AMD的 北桥坏,惠普可以去吃屎了

网友:
就是几句话这么简单呀

网友:
amd的 那个斜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