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头疼

楼主(2012-01-04):
    收到一个1310的本子,拿到手是外接花,内接不显示,没多说,跟客户搞好价以后,直接拿631换,没想到换过后还是花,怀疑显存问题,遂重植显存,完后故障依旧,又换显卡还是不行,此机最初偶尔会出现不过CPU,也没在意,由于以前碰到过换老版631不行的情况,所以又发了11年的芯片,上去后发现外接还是花,但内接有背光了,以为没焊好,又加焊了一次,焊过再试悲剧了,CPU不过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无论怎么动都过不了了,电流直接到1.1再到1.2一直跳,跳几下还掉电,查CPU复位只有0.3几V,不知道正常不,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小弟出出主意,该往哪查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的吗,H_FERR#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有知道的吗,现在这个阻值有60+不知道是否正常,CPU发给南桥的信号

网友:
北桥 出问题了吧 哥

网友:
板层都被你搞挂了

网友:
出现好多次了,昨天就是弄了好长时间不过,然后放那了,今天早上试了下就过了
然后换过显卡还能过,就是再加焊后就不过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待解

网友:
BGA掉东西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但是拿测试座打阻值都正常,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