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n 电流到0.2掉电后再上电这样反复

楼主(2012-01-04):
华硕x50n 开始是到电流到0.8掉电再上电这样反复,按开关强行关机关不了,以为是开关问题,把开关焊下,短接开关 开机电流到0.2掉电后再上电,这样反复把开关装上还是电流到0.2掉电后再上电这样反复,测各种电压都出来了 。待机电流 0.029

网友:
哦 电流到0.2掉电 是没装CPU 装上还是0.8掉电再反复上电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