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190MWW3屏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2-01-04):
接修一台假三星943显示器(屏:M190MWW3),因驱动板上的12V转5V电源IC(RT8269)损坏从而输出到屏上电路的电压高达12V,修复后测屏上电路U1上有3.3V输出,但无12V等其它电源,更换电源变换IC(MAX17073E)后输出13.2V/-12.8V/25V,此时开机有如图彩色竖条,用验屏驱动板试验故障不变.以是买块同型号屏板,原机上的逻辑IC是MTD003-LF-01  买到的是MTD003-LF-00,更换后故障已旧!请高手指导一下,是否为屏内部损坏了?还是逻辑IC问题?

网友:
00能不能代替01.我也不清楚了.你量下cpv oe1这些电压有没有吧.应该能修...

网友:
测CPV/1.44V   OE1/0V   VCOM/5.8V   VGL/0.5V   VGN/0.3V   VGL和VGH对地300K
测买的屏板(已拆除逻辑IC)CPV/0V  OE1/0V   VCOM/5.7V   VGL/-10V  VGH/20V

网友:
你这IC 是你在买的板子上拆下来的?还是...

网友:
还是电源变换IC末焊好,末能输出相关电压,重焊后能显示图象,但COF屏线已松动,试用简易烙铁(30W)热压头进行热压无效!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吧!屏电路还能修,要是COF屏线松动没特殊工具是维修不了了!

网友:
可惜了啊!焊工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