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上电掉电之北桥疑问

楼主(2012-01-04):
     前几日,东芝M211,AIT独立显卡(M71),板号:MIAMI10G。上电至1.2A左右掉电。话说,此机在十多天前已经在我这里修过,当时是长时间后死机,而且北桥已经做过BGA(红胶去的比较干净)二话不说更换NEC大电容后,拷机一天没有任何问题就交于客户。
    于是,怀疑是不是上次电容没有换好,重新换一遍,故障依旧。
    测量各大供电基本正常,看样子不是缺电压造成的掉电。看电流貌似内存不过,于是乎重点打了北桥上的电容是否短路。发现板载北桥上有4个电容短路.....重点怀疑对象了。接着打北桥背面的电容的二极体值发现也有短路。OK,就是它了,北桥。
    我顺手拿了块965PM的料板给徒弟,让他换桥。一会徒弟跑来说:师傅你给的北桥不对。。。。。
    我一看东芝M211主板,上面的北桥是GM965的。查了一会图参照基地也没弄清原来到底是什么桥。我坚持用PM965的北桥,更换后OK。

   疑问1:此板原配是965GM的北桥还是PM965的北桥?我也怀疑此机之前被上一家维修更换为GM965的北桥,而且北桥下红胶虽然去过,但总体感觉还是没有去净。给人的感觉就是上一家维修顶多加焊过北桥。

  问2:是不是GM965的北桥可以代换PM965的北桥。望知情人士告之,谢谢

网友:
貌似不行吧,GM集成了显卡,怎么可能和PM的对换,是不是搞错啦

楼主:
没有搞错。第一次来维修的时候,也就是说主板上的北桥是GM965,能进系统,不定时死机的。当时是更换NEC大滤波电容解决问题的。而第二次维修更换北桥时我们才发现北桥不对

网友:
没换过,,有机会,我一定试一试,,

网友:
有时候独显的主板上会用gm的北桥是对的

网友:
或者这机器支持双显卡(独显或者集显)切换

网友(点评):
东芝M211不支持双显卡的。老机型吧

网友:
gm965 可代pm965

网友:
intel datasheet 上有说明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SONY,是有双显卡切换的,用的是GM965。个人认为。GM可以代换PM。而PM是不可以代换GM的!如果不是这样,双显卡切换的理论是什么呢?大家讨论!

网友:
今天刚接一个M211的一修本,北桥是GM965绝对没错的。楼主换PM成功的话说明这个本PM能代GM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