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颗粒拆掉花屏的更厉害

楼主(2012-01-04):
电脑花屏 用R3测试出显存具体的位置。然后把显存拆掉之后。屏幕花得比以前更厉害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你是新手,N卡5200以下这个方法才行。A卡行不通的!

网友:
正常,你在换个好的显存上去。

网友:
请问你的R3是上面玩意,都能测出是显存的问题,神奇。。。

网友:
r3是不是  一个显卡软件  专门测试显卡的

网友:
R3是用来测试电脑花屏的软件。主要就是查看显存的数据线故障。

网友(点评):
应该是说ATI显卡9550系列以下的型号花屏的显存测试软件或是测试工具

网友:
我看人家说。把显存拆下来就把那个通道给屏蔽了。为什么会花得更厉害呢

网友:
...R3这个软件全名叫什么额。。没玩过哦。。

网友:
换一个同容量 同频率 的显存 试试。如果确定是那颗显存的问题的话

网友:
R3的全名叫什么哦,

网友:
笔记本的能测吗 ?我看过台式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R3的全名叫什么哦?

网友:
请教下 兄弟电脑电器 高手 。A卡要怎么才能屏蔽通道呢?望另兄指教

网友:
坛子里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不常露头,论坛找吧。

网友:
有心思搞显存啦。牛

网友:
高手来帮忙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屏蔽通道。最好来个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