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330的笔记本换屏求救

楼主(2012-01-04):
联想 U330的笔记本换屏求救··屏碎了·换屏··但是B壳不知道要怎么样拆···求兄弟们帮忙看看··13.3超薄AU屏 ·怎么样拆下B壳

网友:
肯定是有办法拆开的 ,屏幕上有缝隙的地方 应该可以拆开  这种屏里面都是用双面胶打起来的

网友:
没有螺丝贴?

那就是胶粘的。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镙丝,没镙丝的话就大胆的拆

网友:
  不论是什么,看清楚了才下手呀,不然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应该是双面胶的

网友:
一般是胶粘的,拆时小心,别把壳弄碎了

网友:
确定是没有螺丝的啊·

网友:
细心的看一下有地方下手的

网友:
螺丝拆完,就小心扣

网友:
  拆过,别害怕他是超薄的,下手才行,反正屏已经碎了

网友:
放心大胆的拆  B壳没多少钱的

网友:
大胆拆,用手工刀片。

网友:
没有严丝合缝的壳,仔细看看,反正屏碎了,在怕啥

网友:
两螺丝卸了就完了

网友:
把下面转轴的那个地方,拆下来,然后里面一边有一个小卡子,拆看就看到了。

网友:
用手指在屏框内侧 扣就开了

网友:
这种屏还是简单的,如果你要是拆V350的屏会傻眼

网友:
这种屏是胶沾在壳上的,我拆过一回。用小刀片慢慢刮开,不过有一回刀片碰到壳上有点痕迹,当时跟客户解释半天才说好,楼主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用指甲划外边吧,外边好动手

网友(点评):
指甲硬的同志,用这方法不错哦....

网友:
这种好拆,要用巧力。

网友:
胆大心细 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拆屏不熟悉 就把上半部分先拿下来  仔细找找螺丝打掉 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胶粘的 建议不要用锋利坚硬物品拆 划伤的  可以考虑弹吉他用的那种薄片  当然你要是温度掌握好 可以用把疯抢头取掉 用圆的哪一节调低温吹(温度一定要把握好) 胶遇热比较容易取